直流防反接电路

楼主(2011-12-08):
想做一个防止电压反接电路,想用二极管D2加上断路保护器F1 ,输入的电压是-48v,提供负载的电流为25A左右?现在二极管选择的是50SQ100,二极管瞬间电流能承受250A,不知道行不行?
1。如何计算电源反接电路瞬间电流能达到多大?
2。如果按照如图反接电源,对后面的电解电容C9 500uF/100V能造成多大的危害
请大家帮忙看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还不如用整流桥,这样一来正反接都无所谓。

网友B:
整流桥连接后,地该怎么处理? 后端是不是浮地了?

楼主:
to 2l, 正接二极管反向截止,反接的话,D2二极管导通,瞬间电流很大,迫使断路器断开。为什么你说反接不起作用呢?

楼主:
大电流,整流桥消耗挺大的功率。还得加散热片

楼主:
6楼 ,发的什么看不到呢

网友C:
用一个MOS最好,具体网搜

网友D:
楼主电流太大,用整流桥不太合适.
就这种烧保险的方式我认为是合适的.毕竟接反的机会不多.

楼主:
9l, 请教断路电流瞬间能有多大?现在我自己没条件测试。
我用的是断路保护器, 过流了可以自己跳闸,应该不会烧掉

楼主:
8楼,mos管选择内阻小的,消耗的功率也挺大的,必须加散热片呢,由于高度受限制,不太想用。

网友E:
这样改一下,行不行?

网友A:
这样改一下,行不行?
引用 网友E:

这会有个瞬间反压。若对此敏感则会有问题。

网友F:
25A太大了,看看能不能分成多个来解决

楼主:
楼上能不能说点详细的方案?

网友G:
大电流的话意味着内阻低,这时不能用并联短路方式,否则你根本就没有能承受那么大反接冲击电流、功率的器件。不要以为250A的二极管就多牛B了。

这时应该用条件控制断路器接通的方式,即断路器线包串二极管。但仍旧要考虑负载端电容反向馈电让断路器延迟断开的问题,也就是说不能工作时立即快速接到反的电源上

工程师考虑问题应该尽量多想想,考虑得全面一点,特别是高压、高功率时更是应该注意。

网友H:
将12楼改成正确输入,启动继电器将电路接通。反正不投入。

楼主:
谢谢xwj指点。
但是你说的“应该用条件控制断路器接通的方式,即断路器线包串二极管”,没太明白什么意思?劳烦再解释一下,不胜感激。

网友G:
就是17楼的说法,只有正确接入才投入
而不是12楼那种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。
如果只是正确接入,继电器动作,使之正常工作;反接时继电器不动作,后边电路没有电压。那么我认为继电器只要用单刀单掷的就可以了,没必要双刀双掷的。
刚才上OMRON的网站上查了查,功率继电器的体积都特别大。

楼主:
功率太大,继电器不好找

网友G:
要自动换向还有停止的话,需要2个单刀双掷的

楼主:
功率大的继电器,体积超大,估计价格也很强劲。不如用MOS做
如果二极管并联反接,48v输入,瞬间短路电流能到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