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OWER PCB LAYOUT如何画孤线?

楼主(2011-12-08):
用POWER PCB LAYOUT时一般走的是直角或是锐角,能不能设置时走一个孤线的?谢谢,

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在点击画线工具后按shift+空格 就会出现不同的走线方式,希望可以帮到你

楼主:
请看附件图,是通过在点画线后再点“ADD ARC”这功能画出来的,但每次都好难定位,我用SHIT+空格也不行。。请问我是哪里出问题了,

网友A:
你在点击了画线后就会出现光标,然后画一条线不要收尾然后按SHIF+空格就会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