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9B96 外部中断

楼主(2011-12-08):
LM3S9B96哪些引脚可以作为外部中断?

网友A:
在Stellaris中,所有GPIO口都可以以中断形式响应外部输入,作为外部中断用,比较灵活的。

楼主可以查看下Datasheet中GPIO的章节会有详细介绍,还有StellarisWare驱动库GPIO API的章节会介绍如何配置

楼主:
我用引脚的外部中断功能作计数,单个引脚的最大计数频率可以达到多少,如果计数达到十K,可以同时有多少个个脚支持

网友B(2013-04-17):
可以看库文件里的pin_map.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