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用过mic4680 实现12v to -12v指点一下

楼主(2011-12-08):
电路如下,完全参考数据手册

但是输出只有0.7V,怎么也出不来-12V, 还请用过的大虾指点下!

网友A:
贴你的PCB图 然后 模块的照片,也许你器件用错了吧

楼主:
不是模块,mic4680就是一个sop-8的芯片,pcb已经两个人检查过,确保没问题

网友A:
你截个手册的原理图没用啊,
至少看看你的图 你的板子 你的器件,
说不好听,也许你们两个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另外实在找不到原因,可以找供应商

楼主:
贴上原理图

网友B:
是不是接地接错了,芯片的地与负电压连在一起了

网友B:
而且这款芯片是用于降压应用的

网友B:
GND和D1间的连线断开试下

网友A:
贴个你的实物图吧,
看你是老会员了,应该是经验丰富啊,实在搞不定,找原厂问问

网友C:
上实物图

网友D:
电感换成16UH,让IC的过流保护在50%占空比的时候起作用,此时电感有足够的时间放电。

楼主:
代理商的技术支持说可能买到假货了

网友E:
:)那是相当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