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的STM32......

楼主(2011-12-08):
看了2天STM32的D.S和CORTEX-M的U.M看的我是头大。刚刚摸清了点总线结构;时钟:源、配置、分配结构;存储器空间布局。(至于什么流水线、取指、执行都没看,觉得跟我没多大关系)

可现在还是搞不清第一步从哪开始。

以前用FSC,点点processor一个个配置函数就出来了。现在转到ST,哦,GOD,固件库那么多文件、那么多函数、到底哪一个才是我要的啊?感觉就像VC++找API函数一样。。。。。

以前程序:

void Device_init()
      { set osc()
         set ir()
         set ....
       }  鼠标点点就都来了。
....
.... User  function....

function1
function2
function3
.....基本上鼠标点点都能生成框架。。。。

void main()
     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.......
         }
      }

可现在用ST,要一个一个的include,然后调用。。。。我还没看一些具体的函数,不知道是不是把实参带进去就能不改函数内容就能返回结果。

哎,纠结的ST。。。。
慢慢适应吧。。。希望一个礼拜能整明白。

网友A:
可以先从ST提供的例程入手。

网友B:
刚开始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

网友C:
楼主慢慢适应吧,初学都有一个纠结的过程

网友D:
ST的固件库里面都是有模板的,你直接打开模板就行了。
前两天不是有人给你freertos+固件库的模板了吗?那个更好。

网友E:
以前用的单片机系列也有楼主提到的配置向导,用起来是相当快,方便。到STM32就得自己库里找函数了,所以自己弄个空的工程模版,有新项目复制一份出来用。

网友A:
以前用的单片机系列也有楼主提到的配置向导,用起来是相当快,方便。到STM32就得自己库里找函数了,所以自己弄个空的工程模版,有新项目复制一份出来用。 ...
引用 网友E:

ST提供的每个例程都有项目模板。

网友F:
从ST提供的例程入手应该是比较快的

网友G:
楼主这的确是挺纠结的

网友H:
楼主学的咋样了,我12.8进公司了,公司现在也让我看STM32的资料,也是看的头大。也没人交流指导啊,希望过几天整个开发板来能有进展。

网友I:
楼主慢慢适应吧

网友J:
传说中,有一本《Cortex-M3权威指南》中文的秘笈,看了之后,头就不再发胀了,腿脚也轻便了,大便也畅通了,一顿能吃三碗,一觉能睡到天亮……
:lol

网友K:
Cortex-M3权威指南--很空洞的一本书,不如看ARM的参考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