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单片机没有外部晶振定时唤醒自己怎么做到功耗最低?

楼主(2011-12-08):
我的430要用定时器定时唤醒自己,现在是用了LMP0,休眠时的电流是0.1mA。我这有个无线模块,单片机是ti的,上面写的是:F2001 05K G4 CN85D,用电流表测电路最小的电流竟然只有1uA,也没有外部晶振,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,高人出个点子呗,降低我的功耗。

网友A:
在LPM3模式下,ACLK时钟可以正常工作,将ACLK作为timer的时钟源,进入LPM3功耗更低

网友B:
有内部晶振吗

网友C:
如2楼所说的那样,选用内部VLO低功耗时钟给ACLK供电就可以,
不过该时钟的精度差一些。
如果需要比较准的唤醒时间,需要把它校准。

网友D:
楼上正解,可以用片子内部自带的晶振,可以实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