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ADC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编译通过,下载成功,串口就是没数据。
Debug时发现,程序运行之后,没有进入main函数。

各位大侠,小弟菜鸟一枚,求救    、、、、、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stm32f10x_adc.h"
#include "stm32f10x_dma.h"
#include <stdio.h>

#ifdef __GNUC__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  /* With GCC/RAISONANCE,small printf (option LD Linker->Libraries->Small printf
   * set to 'Yes') calls __io_putchar()
   */
#else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 /* __GNUC__ */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int32_t)0x4001244C)
/* Function decla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ADC_Configuration(void);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;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void Delay(__IO uint32_t nCount)
{
  for (; nCount != 0; nCount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main
* Description    : ADC1所采的电压值通过串口传到超级终端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 Attention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 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Local = 0, Precent = 0, Voltage = 0;
  USART_Configuration( );
  ADC_GPIO_Configuration( );
  ADC_Configuration( );
  while(1)
  {
  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= ADCConvertedValue;
    Precent = (ADCConvertedValueLocal*100/0x1000);  //算出百分比
    Voltage = Precent*33;           //3.3V的电平,计算等效电平
    printf("\r\n ARMJISHU.COM ADCConvertedValue is 0x%X, Precent is %d%%, Voltage is %d.%d%dV",
        ADCConvertedValueLocal, Precent, Voltage/1000, (Voltage%1000)/100, (Voltage%100)/10);
    printf("\r\n ARMJISHU.COM 当前AD转换结果为:0x%X, 百分比为:%d%%,电压值:%d.%d%dV.\n\r",
        ADCConvertedValueLocal, Precent, Voltage/1000, (Voltage%1000)/100, (Voltage%100)/10);
    Delay(8000000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ADC_GPIO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配置PC0作为模拟通道10的输入引脚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 Attention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 , ENABLE); //使能GPIOC时钟
  /* Configure PC.00 (ADC Channel_10) as analog inpu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     //PC0作为模拟通道10输入引脚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    //配置PC0为 模拟输入模式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USART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配置USART2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 Attention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D ,ENABLE 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 RCC_APB1Periph_USART2 ,ENABLE );
  /*
   *  USART2_TX -> PD5 , USART2_RX -> PD6
   */
  /*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/*
  * 配置USART2
 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USART_Init(USART2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  USART_Cmd(USART2, ENABL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ADC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   : 配置ADC1及DMA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 Attention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AD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  /*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ConvertedValu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/* Enable DMA1 channel1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ADC通道组, 第10个通道 采样顺序1,转换时间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0, 1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  /*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}
/**
  * @brief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PUTCHAR_PROTOTYPE
{
  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  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(uint8_t) ch);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
  {}
  return ch;
}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#endif

网友A:
代码估计没几个会看的,除非也遇到类似问题,建议找个好的例程,在上面改

网友B:
看到代码我就一直往下翻,直到看到第二楼,结果啥好东西也没看到;P

网友C:
估计是哪参数没设对进入 ASSERT 了……

用调试器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看吧~

网友D:
程序运行之后,没有进入main函数,那你怎么知道程序已经运行了呢?

网友E:
楼主确定程序没进入main函数?

楼主:
单步调试的时候没进去啊。

网友D:
单步调试的时候没进去啊。
引用 楼主:

那么单步调试的时候进到哪里?你怎么确定程序下载正确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