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电机控制 TIM1_CC4触发ADC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STM32F103电机控制 TIM1_CC4触发ADC的问题

PMSM FOC控制,关于STM32F103的ADC触发有几个问题:

1、ADC外部触发信号只能是上升沿吗?手册上没找到说明;

2、如何利用TIM1_CC4在一个电机控制PWM周期中触发ADC两次?用于检测电流;

网友A:
可有2个选择:直接由PWM定时器计数器的峰顶、谷底或两者中的任一个同步
由PWM定时器的第4个输出比较所产生的延时同步

楼主:

关键问题是 在一个周期是如何采样两次AD(不同时间点)

网友B(2012-02-09):
外触发只能在上升沿起作用,详见STM32英文手册第223页斜体字

网友C:
楼上对手册很熟悉啊 呵呵

网友D(2012-09-19):
STM32F103有三相PWM输出,如果检测到过零后,发现当前的PWM相位和换相时间不匹配,应该怎么调整?

网友D:
三相电机怎么启动,启动过程是怎么样的?是不是先用低频窄脉冲启动,然后检测位置传感器或相电压确定转子位置,然后再重置PW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