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说PCB布局时高频电路要靠近接口

楼主(2011-12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e LZ:

这主要是考虑高频通路过长而引起的串扰。这包括信号通路(至接口)和电源以及地的走线距离。长线分布电感和与其它部分的分布电容都会增加,高频下由这些分布特性所引起的问题不可忽略。所以,一般建议将高频电路部分放置在接口(含电源接口)处。

网友B:
简单点理解,如果高频是歹徒,当然是拦在你家防盗门之前较好。

网友C:
高频回路容易受扰也容易成为干扰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那高频为啥又是歹徒呢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B:
那高频为啥又是歹徒呢?
引用 楼主:

为啥?

4楼的chunyang已经回答你了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