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编程相关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对于PIC单片机的USART编程存在以下几个疑问,望前人指点一二,不胜感激。
问题1:在众多应用中,串行中断主要用于数据接收,而很少用于数据发送。请问一般什么情况下串口中断用于数据发送呢?
问题2:串口通信时要对数据打包,打包的方法有很多,哪一种最方便,最好用呢?

网友A:
1.我用发送多:(
2.打包的方式自己定,一般8-16个字节打个包比较好,打包必须CRC

网友B:
发送不用中断,你查询发送中断标志啊?同时要做其他事情咋办?打包方式根据应用所有不同,除了已经成熟的一些指令集,比如AT指令集、ESC/POS之外没有固定,自己设计就可以了。还有谁教你的打包必须CRC?害死人不偿命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