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电偶测温

楼主(2011-12-08):
注意21IC好久了,今天注册上来冒个泡。
问题:在S型热电偶温度检测时,在(-50~1768℃),要求达到0.5℃的精度。 此时相应的电压为-0.235~18.694mV。用PGA时,很容易达到ADC输入范围内。
           但是S型热电偶在此温度范围内最小灵敏度为4µV/℃。0.5℃的精度时最小分辨率仅为0.5℃*4µV/℃=2µV。
      而PGA的自身的输入等效噪声为58µV/√HZ(rms)。在125KHZ的采样频率下,PGA放  大倍数为10时,PGA输入等效噪声为20.5µV,远大于2µV。
想法:要求达到0.5℃的精度,首先应该达到0.5℃的分辨率,即能检测到0.5℃对应的信号
         变化2µV。那么到达PGA时此信号就应该大于3倍20.5µV。
请问:这个想法对么?

网友A:
高分辨率AD采样频率高不了,几十HZ差不多了。
低电压测量彭建学彭教授比较专业,可以看看他得帖子。

网友B:
热电偶加偏置电压稍大于0.235mV,加低通滤波器和保护电路,输入到低噪声放大器。
放大倍数稍小于Vref/(18.694mV-(-0.235mV)),这样放大的结果=0v 到 Verf之间,
再进adc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