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是出现。。。undefined

楼主(2011-12-08):
老是出现。。。undefined,是不是库的问题啊,请教版主
..\User\src\main.c(303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TIM1_CC_IRQChannel" is undefined
..\User\src\main.c(324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DMAChannel2_IRQChannel" is undefined

楼主:
..\User\src\main.c(382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DMA_ISR" is undefined
..\User\src\main.c(394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DMA_IFCR" is undefined
..\User\src\main.c(406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DMA_CCR1" is undefined
又有这些没定义了,我是不是少了什么文件啊,谢谢各位回答啊!

网友A:
没include 头文件

网友B:
应该是头文件的问题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各位!

网友C:
有些错误说明里面就可以找到原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