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232和上位机通信

楼主(2011-12-08):
为什么单片机有时会收不到上位机的数据?

网友A:
上位机不间断发55h, (如:9600bps, 就是4800hz的方波), 用示波器测量在mcu的rxd的波形

楼主:
现在是我的发送时间是1MS,10MS发送一次,上位机不定时发数,这样我就可能收不到上位机的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