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的SVS对单片机电压有要求吗?内部AD1.5V参考基准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RT
1、如单片机电压为1.8V时,选择SVS等级为2.1V,能判断准确吗?
2、内部AD的参考电压选择内部1.5V,对单片机电压有要求吗??

网友A:
问题1,应该没有问题,是可以判断准确的
问题2,我试一下,按理说应该有点影响。

楼主:
单片机电压低,它以什么判断好比它还高的电压呢?判断结果可不可靠呢
2# 关小波522

网友B:
让外部高电压分压,再通过内部1.5V参考电压进行判断,
这个办法可用于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应用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

网友D:
第一个问题,是没有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,最为REF的1.5V是跟你的供电电压没有关系

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 对精度就不要有什么要求了

网友F:
4楼正解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