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比较器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我现在在学习模拟电路,想打一个矩形波发生电路。
看了一下模电书,看到要用到集成电压比较器,书上介绍了
两种典型的,AD790,LM119。不知道电子市场能否买到。
如果没有的话,大伙能不能给介绍一两种比较常用的?
矩形波发生电路还用到双向稳压管,假如要一个限幅值
是正负5V的双向稳压管,有什么常用的稳压管型号可供选用呢?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用lm339,好买,便宜。
如果用实验板或者面包板,就买dip封装的。淘宝上就有。
不需要稳压管,不需要限幅。
矩形波发生器需要二极管,可以买1N4148.
方波发生器不需要二极管。
数据手册上有参考电路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。我做实验,还想学模拟电路。
你这条建议我会考虑,但是模电书上电路实验的我还是想做。
要不然就没意思了。还请大伙多帮忙,对于我一楼的问题给予准确的回答。
小弟先谢过了。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网友B:
2只4.3V稳压管反向串联就是双向5V稳压管。
1N4731,1N5916,1N749都是4.3V的。

网友C:
同意2楼,因为LM339容易买,而且不贵。其实做实验不一定要完全按照书上的做,能达到想要的结果,测试没问题就OK。方法有多种的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两位!

网友D:
ad790要30RMB以上
WHY?

网友E:
我手头有不少LM239  ON品牌的,有需要的不?
2# DianGong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