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石电容与瓷片电容替换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应用上差异不大,在你这个应用中,可以完全等同替用。

网友B:
104这个值都是X7R、Y5V这些高K介质,独石电容就是瓷片电容。

网友C:
独石电容是瓷介电容的一种,232电荷泵对电容的特殊参数也无高规格的要求,放心的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