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振相位判断

楼主:
那个奇怪的红框不用在意

1. b图 (书里说不可以振荡)
设基极极性为正,集电极极性为负 , 负极性的电压加到150pF的电容上时 产生超前电压90度的电流,而电压相位不变, 因此这个电压与管子的输出电压的极性一样
这么说有没有什么不对?
2. c图 (书里说可以振荡)
设基极极性为正,集电极极性为负 , 负极性的电流流入200uH的电感时 产生超前电流90度的电压,而电流相位不变, 然后 这个电流在射极的电阻上产生与输出电压极性相同的压降 也就是降低了射极电压 , 于是发射结压降就增加了 , 负极性的输出电压也增加 .  一旦负极性的输出电压增加,那发射结电压也会增加 , 因此这算正反馈 .
以上比较啰嗦 , 然后说得都对吗 ?

网友A(2011-12-08):
b图和c图都是分压点输出,只是b为电容而c为电感,分压点相位和集电极一致。b图反馈到基极(共射),显然是负反馈,自然振荡不起来。c图反馈到发射极(共基),构成正反馈,则可以振荡。

楼主:
为什么在分压点输出相位就和集电极的一样?
信号通过电感后不是会产生超前90度的电压信号吗 而电流相位不变
c图里 在两个电感的分压点那里 不是就有超前90度的电压信号和与集电极相位一样的电流信号吗?
然后电流使射极电阻产生同相的电压信号 , 而超前90度的电压信号也是加在射极电阻上 , 这没有影响吗?

网友A:
to 3L:

容感上的90度相移是指电流和电压的关系。在此是“分压”,即电压间关系,或理解为电压~电流~电压关系。可见,90度-90度 = 0度。

楼主:
没看明白
"电压~电流~电压关系。可见,90度-90度 = 0度" 是什么意思 ?
"~"在数学里表示两个无穷小等价 , 在这里是啥意思 , 求明白的讲解:D

网友A:
to 5L:

串联之下电流相同,电容或电感上的电压与串联电流相移一致,所以电压同相。

网友B:
b,c图中的反馈都是电压反馈,既是电压反馈,容感元器件又没有改变电路极性的能力,所有不存在楼主所说的电流与其他元件之间的关系。电容、电感所说的电压电流相位变化是说流过元件自身的变化,而不是整个电路中的极性变化。
b图中是电压并联负反馈。c图是电压串联正反馈,之所以判定为正反馈是射极电压与电感电压进行叠加后的结果。

楼主:
确实很困惑
我得说清楚我是怎么想的 然后老师告诉我错在哪

我是这么想的:
拿c图里的200uH的那个电感来说
集电极(A点)电压信号由电感的上端通过,会在电感的另一端(B点)产生超前90度相位的电压信号,而电感产生的电流相位不变,也从这端流出.

这样想 错在哪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真是令人为难呀 我是从这里学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