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发帖,继续问68013:68013A的缓冲区分配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附件中图片是68013缓冲区资源分配图,EP2/4/6/8一共可以占4K空间,为什么bulkloop中把EP4/8都设置成了4缓冲的512的缓冲区,而EP2/6设置成2X512,这样需要6K空间才够
  EP1OUTCFG = 0xA0;
  EP1INCFG = 0xA0;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e TRM section 15.14
  EP2CFG = 0xA2;
  SYNCDELAY;
  EP4CFG = 0xA0;
  SYNCDELAY;
  EP6CFG = 0xE2;
  SYNCDELAY;
  EP8CFG = 0xE0;

网友A:
帮你顶一下 同求解答 正在做68013的东西

网友B:
官方的例子也怀疑,勇气可嘉。难道就没怀疑自己出错了?

网友C:
是这样的,如果EP2,EP4,EP6,EP8都设置成512缓冲,那没有任何问题,缓冲区也不会有重叠的部分;如果EP2设置成1024,则占用了EP4的缓冲,这样EP4就不可以用了,对EP6也是这样的。其实TRM上都有的。

楼上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如何在这里帖图吗?我一直不会帖图,呵呵!

网友B:
高级回复,添加附件。事先把图片转成PNG/JPG格式,好象不支持BMP

网友C:
多谢楼上的朋友!

网友C:
自己帖图一张,就当练习帖图了,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就是说这样设置没问题 只要ep6和ep8不同时使用就成了 对不? 谢谢

楼主:
我也觉得是这样,另外多谢4楼
8# zyzyzy407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你现在也在用68013吗 我的q 869025148 多交流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