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次导致单片机损坏

楼主(2011-12-08):
单片机的 I/O和外围设备通过快速插头插座连接,在通电的情况下,多次插拨插头,有一次导致单片机损坏 .现在在单片机I/O口后加了一缓冲器74HC243再与插头座连接,这样能祈祷保护单片机的作用吗???还需要加限流电阻吗??还有I/O口已经加了电平转换的器件,不加缓冲器可以吗??此时加了下拉电阻,还需加限流电阻吗?

网友A:
不知道!我没弄坏过。

网友B:
加缓冲通常不会导致MCU的IO直接损坏,但缓冲区难保,热插拔设计要考虑的因素很多,不是加缓冲加电阻那么简单。

网友C:
热插拔设计要考虑:ESD 过流 过压 泄放 等

网友D:
加缓冲,然后输出加ESD。OK。

楼主:
谢谢,目前保住单片机

网友E:
本来就是错误的做法,吃耗子药不死不等于耗子药没毒。

网友F:
使用74ABT125隔一下吧。还要有ESD保护。
加串阻限流
地先接上,然后上信号线,最后上电源,使能信号。
这样的话需要插针有长有短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