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S1117电路问题

楼主(2011-12-08):
怎么要用那么多电容啊,输入输出各两个。电解电容是滤波吗,贴片电容干什么的,电解电容比贴片电容在前在后有区别吗,

网友A:
贴片的是0.1uf的

网友B:
电解提供足够的储能,瓷片提供高频旁路。这是滤波的基本方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什么用的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怎么输入输出电解的都在前面,先高频旁路不行吗

网友C:
电解电容引脚间距稍远些,上电时候抗冲击能力强些,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网友D:
电源芯片输出通常接两个电容,一个容量小点的,一个大点的。当电路有快速安动作或者需要快速提供电荷时,小电容就能保证快速的电荷供应,后续电荷需要大电容来持续供给。

网友B:
高频滤除要靠近芯片引脚,以减少印刷走线的寄生电感效应。

网友E:
和耦合也有关系吧

网友F:
高频电容靠近,避免走线的寄生电感效应。
很有道理,因为高频电容对频率较高的谐波进行滤波,而在高频段线的电感效应比较显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