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课程设计要放大一个0-10mv小信号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?

楼主(2011-12-08):
课程设计要做一个电子称,老师给称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0-10mv,要放大400左右(手头的AD芯片只有8位的ADC0809),运放有op07和LM324可选,设计这种电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?或者哪位大大给个电路图
小弟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注意电源。

楼主:
请问三楼电源要注意什么偶是新手,谢谢大大

网友B:
电源要纯净 即使波纹要小
用线性电源或者开关电源经过LDO即可获得

单极性低频电压信号放大并不难
多级放大时间前级增益设得稍大一些

网友C:
3个OP07接成仪表放大。

网友D:
SGM8551运放失调电压全温度最大在28uV,看测量精度,应该一颗就可以搞定小信号的放大。
5楼的建议很好,要特别注意电源噪声的干扰,最好找个输出噪声小、PSRR高的LDO,比如SGM2019.

网友A:
最好使用集成的差分放大,自己用三个op07搭的话,共模抑制比往往不高。

楼主:
三个op07搞定了,谢谢楼上的,结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