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家帮助下,gsm模块控制LED点阵显示(带字库)

楼主(2011-12-08):
我想做一个gsm模块远程控制led点阵显示屏的一个课题。碰到了好几个问题。(发的短信内容显示)
1,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单片机控制led点阵显示,我想带上字库。不晓得怎么设计。又发现字库文件太大,带偏见扩展也不够。好像FLASH能扩展512k,弄成64*8片。求解。
2,gsm模块的短信模式,汉字的unicode码要转换成GB码,怎么换?程序。换成GB码后,怎么去字库中寻找对应的汉字字模。求解。

有类似的实例,请分析。谢谢大家

网友A:
1. 中文GB2312的字库比512K大一点,我们一般把它裁剪掉一点,然后写到EPROM或PROM里(注意,不是FLASH,FLASH太贵了,而这个字库又不用改的,没必要,如果你没有烧写器,可以让零售商给你先写好)。
字库可以直接用ucdos的16X16点阵字库hzk16,也可以根据LED屏的扫描方式对字库的数据进行调整后再写入以方便显示。
2.unicode码转GB码没有固定的公式,要进行映射。中文短信采用的PDU编写,你可以查看你的GSM手册。

资源:
http://www.pudn.com/downloads175 ... t/detail814808.html 这是一个完整的短信应用,你可以把C++变为C来用。
http://www.pudn.com/downloads154 ... d/detail683669.html 这是一个单纯的unicode转GB的代码。

字库的使用代码用在网上搜HZK16就会找到很多。我给我找了两编带说明的,这样你好懂一点:
http://mzywqwq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958701220080119216210/
http://www.qiyeku.com/news/564606

你只要把它们读字库文件的地方,改为读字模ROM就行了。

网友B(2012-05-12):
字库文件: hzk16 (240K) ---- usdos 带有这个字库
unicode转gb2312映射数组: 50K --- libicov 有这个功能
内码字库 + 映射文件 = 300K

google  “ucdos, libiconv” 就都能找到了

网友C:
一个个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