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接保护电路中器件选型

楼主(2011-12-08):
反接保护电路有好多种,由于考虑到成本和功率的限制,我选用并联二极管的方式,但是想请问下大哥们,这个二极管怎么选好呢

网友A(2012-08-22):
耐压和电流,如果电流太大不建议用二极管,功耗比较大

网友B:
并联二极管不是个好办法, 特别在长期连续工作的环境中.
因为二极管使温度负特性的. 不适合并联使用.
如果电流比较大, 建议使用 MOSFET 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