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L298N驱动电压的奇怪问题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1-12-09):
用12V 6A的开关电源使用78M05产生0V-5V给单片机供电。单片机通过IO口提供4个0V和5V的脉冲给L298N,L298N用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,我只需要6V的驱动电压即可,驱动电压取自同一个电源。可是当L298N的驱动电压取0V-6V之间的6V的时候可以正常驱动,当使用6V-12V之间的6V的时候不可以驱动。为什么? 我需要使用6V-12V之间的6V如何解决?请各位帮忙。

网友A:
什么叫“0V-6V之间的6V”,“6V-12V之间的6V”?
你不是只有开关电源的12V和78M05输出的5V吗?
你可不可以把电路图弄出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,你说得没有错。这个6V的确没有说明白,电路不贴了,免得把问题搞复杂了,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,使用78M05的5V和12V之间的7V一样驱动不了,而使用0V-5V之间的5V可以驱动,问题的性质和症状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还是不明白你的问题,希望其它人能帮着你。

网友B:
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,你可以再用一个稳压芯片LM317adj从开关电源处稳压得到一个6V电压。这样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这个是简图,看懂的帮帮忙。

网友C:
奇怪的接法

网友B:
奇怪的接法,为什么左边的不和右边一样接。。。。

网友D:
11# workinging 控制信号无法识别吧

楼主:
14# ddtx 对,感觉就是控制信号无法识别,肯定是控制电压和驱动电压存在某种关联,可是我不知到为什么,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如果单片机使用单独的另外的一个电源,不管电压差是0V-5v还是5V-12V,都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此题无解,结贴给分,分给最后一位参与者,ddtx!谢谢各位。

网友E:
控制电压和驱动电压有一个规定的电压差.不是随便接就行.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问题

网友F:
有可能是你电路板画的有问题

网友G:
这个是简图,看懂的帮帮忙。
引用 楼主:

当然不行!

你把左边的地接在+5V上了,实际工作时,电压 +5V相当于地,叫单片机如何驱动?

如硬要如此用,请加电平转换,将单片机输出的 0-5V控制电压,转换成 5-10V即可控制左边的L298

网友H:
这个没有和单片机系统共地。。。

网友I:
两个地步一样 共地 5v驱动步进电动机没有问题

网友J:
8楼的图画的不错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主要原因在于单片机识别的控制信号是以0伏位参考电位的,而你左边的L298N是于单片机的基准地不同,所以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对于298N来说就无法识别。

网友K:
同意16楼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