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布局图是怎么导出的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12-09):
任何一个PCB工具都可以导出这个图啊,把要显示的打开,打印PDF
或者导出DXF即可

网友B:
只选择丝印层就可以导出来

网友C:
ad自带的smart pdf导出原理图,pcb更智能

网友D:
pads是可以设置不同对象的颜色的,因此用pads layout 是没有问题的。
AD不熟练,未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