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和闭环输出阻抗一样吗

楼主(2011-12-09):
还有,手册上给的Output resistance 可以看做是阻抗吗?
         若只能看做是电阻,那输出阻抗是多少呢

网友A:
不一样
开环时,纯粹是输出级对负载的阻抗,负载引起输出电压一定幅度的“波动”不能自动消除
闭环时,负载引起输出电压一定幅度的“波动”能被自动消除——虽然从交流阻抗的意义上讲有一定的阻抗,但直流阻抗可以认为是零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提得不错

楼主:
那手册给 开环Output resistance  有什么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