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主板中USB接口的供电方式

楼主(2011-12-09):
不同的USB3.0主板因设计不同,其板载USB口供电的方式也不同,一般有如下几种:
  一、USB的供电部分与键盘/鼠标相同
  1、由跳线选择使用+5V或+5VStandBy,当使用+5VStandBy时USB接口的供电能力十分有限(但是好处是即使关机时USB接口也可供电,可用来给一些手持设备充电)。这个跳线通常就是“允许/禁止键盘开机”。
2、由+5V电源通过一只三极管为接口供电,供电方式可控,电流有限制(通常是三极管自身功率限制了输出能力)。输出端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,该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应小于三极管的极限电流。
  3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,能提供的电流通常较大,例如:在技嘉GA-6OXT主板上,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电流为2.5A,过载保护电流为4.7A。
  4、通过跳线选择是“通过三极管与+5V连接”还是“直接与+5V连接”,选择通过三极管与+5V连接时,情况与第2点相同(受限于三极管的输出功率,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与三极管匹配的);选择直接连接时,还要看是不是与前者使用同一个自恢复保险丝,如果是的话,供电电流也不会大。如果是独立的,那情况与第3点类似。
  5、键盘,鼠标与USB供电不在一起,键盘和鼠标通过保险电阻直接与电源+5V相连,而前后USB接口供电由三极管供给。如:捷波PR22-S。
  二、USB的供电部分是独立的
  1、由+5V电源通过一只三极管供电,供电方式可控,电流有限制(通常是三极管自身功率限制了输出能力)。输出端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,该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应小于三极管的极限电流。
  2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,能提供的
  电流通常较大。
  在USB接口独立供电的设计下,“允许/禁止键盘开机”的跳线跟USB口的供电能力就没什么关系了。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的设计是:USB独立供电,但是连接的是+5VStandBy;USB供电电路中没有串接自恢复保险丝(一旦出现短路,影响面极大)。
  电脑的前置USB接口也是从主板上接出来的,一般来讲前置USB口的供电方式有两种选择:一是和后置口的供电方式一样,二是直接与+5V相连(要串联自恢复保险丝)。不过前置接口真实的供电能力、包括实际的传输速度,还要受制于连接线和中间各环节插接头的质量。
  从外在现象判断USB供电类型的一些方法:板载USB接口如果是可控供电,在刚开机时或机器休眠后,USB光电鼠标的灯是熄灭状态。只有当开始载入系统或进入正常工作模式时,光电鼠标的灯才会亮;而USB接口采用+5V直供的主板,只要一开机上电,USB光电鼠标的灯就会亮,在休眠状态下也不会熄灭;USB接口采用+5VSB直供电的主板,无法是否关机开机或休眠,USB接口的光电鼠标和PS/2接口的键盘鼠标的灯都会始终常亮。
  三、USBUSB3.0扩展卡的接口供电方式
  1、通过可控制、带过流保护的电源模块供电。我手里有一块USB2.0扩展卡,提供四个USB口,使用两个AIC1526芯片供电,查了一下资料,该芯片专用于USB通道的供电,每片可提供两个通道、每通道500mA的电流。
  2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。市面上不少廉价的扩展卡都是这样做的。
  四、使用另一个USB接口作为辅助供电口
  按一般的联想,每个接口500mA,我接上了两个接口,就应该有1000mA左右的供电能力,随便接哪两个USB口都是相同的表现——但实际并不如此。通常USB接口的供电为一个USB Host Hub支持两个USB接口,使用同一路电源供应。主板后置(或前置)的板载USB接口如果只有两个,供电应该是取自同一路电源,无论使用一个或两个USB设备,其总的供电电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,特别是在PC的电源性能较差或使用功率偏小的电源时表现更为明显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耗电大的外置USB设备(大容量、高转速的2.5寸USB3.0移动硬盘),即使两个USB接口都接上了,未必能达到500mA+500mA的效果。
  不过,对于后置(或前置)的板载USB接口为四个或六个的情况,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,但是要注意不要接在同一个USB Host Hub出来的两个口上。当已经接在了某两个USB口上,却不能正常工作,可以尝试调换一下辅助供电接口的位置,或许就可以解决。
2、由+5V电源通过一只三极管为接口供电,供电方式可控,电流有限制(通常是三极管自身功率限制了输出能力)。输出端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,该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应小于三极管的极限电流。  在使用USB2.0扩展卡时,通常也可以参照上述原则。但有时候也有不同情况:上面说的使用AIC1526供电的卡,第一片1526供应给Port1、Port2,第二片1526供应给Port3、Port4,在将某外置USB3.0移动硬盘盒接到Port2、Port3时,会出现供电不足,但是如果接到Port1、Port3就一切正常,按理说一片AIC1526上的两个通道都能提供500mA的电流,何况接到Port2、Port3时是两个1526芯片一起供电,不存在同一片芯片总供应电流大了导致发热的问题——特别是换接为Port1、Port3时仍是两个芯片供电,只不过使用芯片一的另一个通道。只能解释为该供电芯片的两个通道可能在设计上就有供电不对称,不过未对该卡电路深入分析。
  3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,能提供的电流通常较大,例如:在技嘉GA-6OXT主板上,自恢复保险丝正常工作电流为2.5A,过载保护电流为4.7A。
  4、通过跳线选择是“通过三极管与+5V连接”还是“直接与+5V连接”,选择通过三极管与+5V连接时,情况与第2点相同(受限于三极管的输出功率,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是与三极管匹配的);选择直接连接时,还要看是不是与前者使用同一个自恢复保险丝,如果是的话,供电电流也不会大。如果是独立的,那情况与第3点类似。
  5、键盘,鼠标与USB供电不在一起,键盘和鼠标通过保险电阻直接与电源+5V相连,而前后USB接口供电由三极管供给。如:捷波PR22-S。
  二、USB的供电部分是独立的
  1、由+5V电源通过一只三极管供电,供电方式可控,电流有限制(通常是三极管自身功率限制了输出能力)。输出端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,该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应小于三极管的极限电流。
  2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,能提供的
  电流通常较大。
  在USB接口独立供电的设计下,“允许/禁止键盘开机”的跳线跟USB口的供电能力就没什么关系了。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的设计是:USB独立供电,但是连接的是+5VStandBy;USB供电电路中没有串接自恢复保险丝(一旦出现短路,影响面极大)。
  电脑的前置USB接口也是从主板上接出来的,一般来讲前置USB口的供电方式有两种选择:一是和后置口的供电方式一样,二是直接与+5V相连(要串联自恢复保险丝)。不过前置接口真实的供电能力、包括实际的传输速度,还要受制于连接线和中间各环节插接头的质量。
  从外在现象判断USB供电类型的一些方法:板载USB接口如果是可控供电,在刚开机时或机器休眠后,USB光电鼠标的灯是熄灭状态。只有当开始载入系统或进入正常工作模式时,光电鼠标的灯才会亮;而USB接口采用+5V直供的主板,只要一开机上电,USB光电鼠标的灯就会亮,在休眠状态下也不会熄灭;USB接口采用+5VSB直供电的主板,无法是否关机开机或休眠,USB接口的光电鼠标和PS/2接口的键盘鼠标的灯都会始终常亮。
  三、USBUSB3.0扩展卡的接口供电方式
  1、通过可控制、带过流保护的电源模块供电。我手里有一块USB2.0扩展卡,提供四个USB口,使用两个AIC1526芯片供电,查了一下资料,该芯片专用于USB通道的供电,每片可提供两个通道、每通道500mA的电流。
  2、直接与+5V电源相连,由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提供过流保护。市面上不少廉价的扩展卡都是这样做的。
  四、使用另一个USB接口作为辅助供电口
  按一般的联想,每个接口500mA,我接上了两个接口,就应该有1000mA左右的供电能力,随便接哪两个USB口都是相同的表现——但实际并不如此。通常USB接口的供电为一个USB Host Hub支持两个USB接口,使用同一路电源供应。主板后置(或前置)的板载USB接口如果只有两个,供电应该是取自同一路电源,无论使用一个或两个USB设备,其总的供电电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,特别是在PC的电源性能较差或使用功率偏小的电源时表现更为明显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耗电大的外置USB设备(大容量、高转速的2.5寸USB3.0移动硬盘),即使两个USB接口都接上了,未必能达到500mA+500mA的效果。
  不过,对于后置(或前置)的板载USB接口为四个或六个的情况,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,但是要注意不要接在同一个USB Host Hub出来的两个口上。当已经接在了某两个USB口上,却不能正常工作,可以尝试调换一下辅助供电接口的位置,或许就可以解决。
  在使用USB2.0扩展卡时,通常也可以参照上述原则。但有时候也有不同情况:上面说的使用AIC1526供电的卡,第一片1526供应给Port1、Port2,第二片1526供应给Port3、Port4,在将某外置USB3.0移动硬盘盒接到Port2、Port3时,会出现供电不足,但是如果接到Port1、Port3就一切正常,按理说一片AIC1526上的两个通道都能提供500mA的电流,何况接到Port2、Port3时是两个1526芯片一起供电,不存在同一片芯片总供应电流大了导致发热的问题——特别是换接为Port1、Port3时仍是两个芯片供电,只不过使用芯片一的另一个通道。只能解释为该供电芯片的两个通道可能在设计上就有供电不对称,不过未对该卡电路深入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