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问题?如何从直流电源中分离出视频CVBS信号的问题:

楼主(2011-12-09):
现在做的一款监控项目,如果用三根线:电源,地,CVBS。 效果已经调试好了,但考虑到节约成本和其他方面的问题,想用两根线来做,这样的话,就只能考虑将电源线叠加在CVBS信号线上来做。

网友A:
这个最好是采用调制,不宜直接叠加。

网友B:
实在想做,给你个建议:电源线上 接一个高频电感,滤除CVBS信号,放行电源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一个高频电荣,滤除直流,放行CVBS信号;

网友B:
不推荐上述方法

网友C:
这个最好是采用调制,不宜直接叠加。
引用 网友A:

对,正确的用法应该先把CVBS调制一下,因为CVBS是基带信号。直接叠加会产生干扰。

网友D:
一个客户要抄板,国外的产品,就是把CVBS调制在VDD上的,接收端采用了类似电力猫的芯片分立CVBS。

网友C:
http://met.fzu.edu.cn/cai/satellite/wangshangjiaoxue/5_6.htm
其实也不复杂。调到VHF或UHF,解调电路都省了,电视自己有解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