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松翰单片机滚动码使用

楼主(2011-12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www.sonix.com.tw上找得到

网友B:
2501只有1K的ROM
汇编如:
.CODE
        org         00H
        JMP        Reset
      org     3f1H
TabRoling:
        .Rolling_Code  0x02          ;/ A/开辟2个字的空间,即0x0000 0000---0xffff ffff
//      DW            7589H
//      DW            1123H        ;此处做仿真是测试用,记得把 A出先屏蔽
     ORG          08H
       jmp            interrupt
     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查表格 TabRoling 即可。

网友C:
查到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