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逻辑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两路数据信号传输,比如都是低电平为信号,按照先到优先原则,选择先到的数据信号进行传输,后到的信号不传输。信号同时到达,任选一路信号进行传输,这种逻辑该如何实现?利用触发器这种电路选通:信号先后是可以判断,但如果信号几乎同时到达,输出端就不确定,没法稳定,甚至会震荡,有更有效的逻辑电路解决这个问题不?

网友A:
振荡不至于,不过同时信号变高则输出会不确定,虽然最终还是个稳定的状态。采用对称的结构肯定会有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3脚、4脚是个选通端,问题不在于信号同时变低,而在于信号同时变高时,比如2脚5脚一开始为低,则3脚4脚为高,当2脚5脚同时变高时或者时延小于逻辑器件延时,3脚4脚都先变为低,然后又都变为高然后又低,开始震荡,没法稳定

网友B:
这种是R-S触发器,信号是不对称的,不能用在这个场合。需要再增加一个触发器,一旦一路有信号,对应触发器翻转,把另一路封掉。这样也不存在两路信号同时到达而引起的问题。

楼主:
对的,是RS触发器,这个怎么封掉另一路信号,你不知道信号时何时来的,封掉某路信号的依据是什么?这个RS触发器就是想开通一路,封掉一路,但就怕同时到达。

网友A:
to 3L:

前面有误,是变高。不过振荡是不会的,犹如在一个平面上树立一根筷子,最终倒向何处只有倒下后才能知晓,之前无法确定。

楼主:
?在信号同时变高时,它的信号保持不住,必然会震荡吧?如果能保持住,一路输出高,一路输出低,反而没问题了

楼主:
继续请教高手

网友C:
不用RS触发器,用JK触发器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