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我的通信为什么要15MS才能收到

楼主(2011-12-09):
不管我从电脑发6个字节还是5个字节,不管我是5MS发一次还是10MS发一次,怎么我单片机收到的周期一直都是15MS;
我用的是115200,晶振是22.1184MHZ

楼主:
改用38400也是一样,为什么会这样呢?

网友A:
电脑上跑得不是实时系统,
另外,你直接操作电脑串口设备看看,有些控件本身就有定时器限制

网友B:
计时的问题吧

网友C:
可能和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

楼主:
都是XP的吧?这还有关系?以前没做过和电脑通信的测试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