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通用定时器CK_INT是APB1时钟的2倍吗

楼主(2011-12-09):
请问通用定时器CK_INT是APB1时钟的2倍吗,还有TIM1的时钟=APB2的吗?

网友A:
请LZ看看时钟树的框图就清楚了。

我在你的这个帖子中作了一个怎么看图的示范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3826-1-1.html

网友B:
数据手册上面应该有

网友C:
香主给的那个图说明的还是很清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