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9B96 下载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硬件是LM3S9B96,编译器用的是IAR5.41,在下载程序时,会出现 Warning: Too many verify errors, only the first 200 are displayed 。程序仍能下载进去,下载后仍能正常运行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,如何解决,会对程序的正常运行有影响吗?

网友A:
你用最新版本的iar试一下,因为新版本的9b96内置rom的bootloader,启动时会将rom中的bootloader映射到0x0开始的flash空间,造成校验有错误。

楼主:
这种警告会对程序运行造成什么影响吗?

楼主:
我用别的例程,用IAR5.40版本,却没有这个问题,会不会是工程配置问题?

网友B:
警告的级别是否设置的不同

楼主:
都是一样的,应该是对flash地配置问题。

楼主:
刚在网上看到9B96用IAR编译,比较老的版本,可能得要加补丁。我记得我刚开始用时好像没有问题,后来我升级了j-link,就出现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