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氏振荡线器如何使用单电源?

楼主(2011-12-09):
用普通的OP做了个文氏振荡器,但想用在单电源上。不知道如何提供偏置,或者单电源OP

网友A:
只能用低电阻分压取得偏置,更好的方法是另用一片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一半左右的稳压芯片。
这样做,成本增加,电路复杂,还不如使用双电源来得简单方便。

楼主:
尝试使用1/2分压给运放的+端,但线路不工作了

网友A:
3楼:
分压点对地(电源)阻抗必须非常非常低,低到可以忽略,否则将改变文氏电桥振荡器的反馈量。

楼主:
可否上图

网友B:
难道不可以把分压电阻的等效电阻考虑在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