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f2132的定时器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的430是2132    用timer1时使用SMCLK 用TACCR0或者TA1CCR0都可以进入中断
使用VLOCLK时 TA1CCR0  可以进中断  而TACCR0不可以进中断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你用的中断向量对不对,再检查下,定时器有两个中断向量,这个很容易出错,呵呵。

楼主:
2# 给力芯片 找到原因了,拷例程的时候弄错了,其实TACCR0在timer1的中断里没起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