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电感,高频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为什么在高频下,电容会有电感效应,电感会有电容效应?当超过谐振频率时,电容为什么就只表现为电感效应,电容就只表现为电容效应?望各位大虾解释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电容的“电感效应”是由于电容极板为卷绕成形。即使不是卷绕成形,构成电容的导体也总有一定电感。
电感的“电容效应”是由于绕制电感的各匝导线相邻,不同电位的导线与导线之间存在电容。

“当超过谐振频率时,电容为什么就只表现为电感效应,电容就只表现为电容效应?”
此句恐有误。

楼主:
电容的电感效应 与电感的电容效应  为什么只有在高频的情况下才有这种情况?超过谐振频率是怎样的一种情况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