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152如何使用定时器让ADC定时转换?

楼主(2011-12-09):
STM32L152如何使用定时器让ADC定时转换?
STM32F系列的程序想移植到STM3L152上,
可是L系列的库里好像没有规则通道的ADC_ExternalTrigConv
参考的库里面的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例子配置
使用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好像怎么都不起作用。
谁给点拨下?

楼主:
没有用152的朋友么?

网友A:
定时器触发,自然要设置定时器产生中断。然后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运行AD采样。
你看的那些库函数都是AD的中断属性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些当然懂,因为这本来是用STM32F系列做好的东西,现在只是想换STM32L152来做。
可移植的时候发现STM32L152的库中,ADC的只有注入通道的ExternalTrigConv,而没有规则通道的ExternalTrigConv,规则通道只有软件触发转换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楼主(2012-11-28):
顶顶,没人指点 下 么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