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主板上MOS管的差异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的主板上有个MOS管烧坏了,把上面一些字给毁了,我只能看清这几个“APM2  0N
”网上查了一下相关型号可能是这几种:
APM2030NU
APM2040NU
APM2050NU
APM2510NU
可是相关的Datasheet只找到第一个,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他们的参数规格哪个是最高的,我想找一个焊上去试试主板还能不能正常?
小弟先多谢了!

网友A:
http://www.anpec.com.tw/products ... mp;pc_id=0000800001
自己去看,这是它的原厂网页。

网友B:
看看主板电路图上用的什么不就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