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知道为什么这个EMI滤波器外壳不接地?

楼主(2011-12-09):
有哪位电磁抗干扰的大虾知道EMI低通滤波器外壳不接地是为什么?其输出端接的是串联式的80KHZ的DC-DC开关电源,输入端接的是100w/110V的隔离变压器。

以下是对应的电路

网友A:
这个外壳只能接大地,信号地是不能接的

网友B:
有两个固定孔就是接地的。主要和机壳接在一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个EMI滤波器外壳不接地也是这个逆变器的设计公司要求的,实际实验也确实发现如果EMI滤波器外壳接地,逆变器就会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。那个直流地已经被设计成接大地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