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的PICC编译器bank分配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现在用的是PICC 9.81,在编程时候,我用bank1 char x;bank2 char y;bank3 char z;为什么现在编译器好像根本不管你前面的bank几,就直接帮你分配了,想问下,怎么在新的编译器解决由自己来分配bank呢?望指点!

网友A:
为什么要自己分呢?自动分不是更好?

网友B:
我用9.82,也不知道怎么分啊。

网友C:
不需要使用Bankx关键字了。

网友D:
只有在BANK0不够用时才听你指挥

网友E(2014-07-15):
我现在使用的是9.83版本,貌似不管怎么进行bank操作没有起到作用,编译器帮你都自动分配好了。这个问题差点坑了我,不知道各位是否也遇到了这种情形,好像新版本都是这样的!

网友F:
看来各位还是适合用老的

网友G:
以前使用9.5版本时,bank需要手动分配,9.8,9.83不需要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以前使用9.5版本时,bank需要手动分配,9.8,9.83不需要

我就是用的9.83版本的,刚开始定义变量时我还是加上了bank,但是后来debug时才发现新版本的根本不需要手动分配,编译器全都帮你自动分配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