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液晶屏低温白屏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现在乌鲁木齐做车机售后工作,由于温度下降,有些机器出现低温白屏的问题.折腾良久,不能解决问题,希望有高手不吝赐教!
2440的RAM核心板,TW8816的驱动板,Hanstart6.2吋屏.

每次冷开机白屏,但是白屏时后重启一次即可正常工作.并且白屏时的各工作电压与正常工作时的电压+15V,-7.5V,10V等均正常.

温度低时反复重启无效,室温15度左右时白屏重启一次可恢复正常!

网友A:
没办法,液晶模块这种黑白的还有宽温的工业级液晶屏,上到TFT这种,我就没怎么听过了,都是民品。液晶屏对温度是很敏感的,温度低了就不工作。具体的工作温度范围你可以查对应液晶的手册。

对这种问题的一个通用的处理办法是给液晶屏预热。现在很多所谓的工品,也是这么做出来的。有专用的液晶屏加热产品的,你找找吧。

我用过的屏当中,室温15度,应该是不会白屏的。都是接近或低于零下了才要处理。

楼主:
谢楼上,确实是在零下3度左右出现的状况(无暖气的房间).

但在正常的室温18度左右这些故障机也会出现开机白屏的问题,但重启一次即可恢复正常
这样的恐怕与屏关系不大吧!

翰彩屏在车载导航中应用应该十分普遍.
按您的提醒,我是应该换屏试下!

网友A:
”但在正常的室温18度左右这些故障机也会出现开机白屏的问题,但重启一次即可恢复正常这样的恐怕与屏关系不大吧!“
对的,这个你要查查。

”翰彩屏在车载导航中应用应该十分普遍.按您的提醒,我是应该换屏试下!“
翰彩只不过是一个厂家,不代表屏的材料和结构。不应一概而论。应该看屏幕的具体参数。
此外,我知道的情况,由于车载导航的价格战,现在的车载导航用的基本都是民品。
你要考虑好你的使用场合。

网友B:
液晶屏在温度降低时,一般是刷新变慢或者对比度异常(但是转一定角度能看到显示的字),在18度左右还出现白屏,重启一次即可,估计是复位不良造成,民用屏一般也能在0度左右工作,好的能到-20度,但是那个价格就高多了

网友C:
液晶屏本身的温度范围有限,但是电路的范围宽了许多。
白屏一般是电路的原因。

网友D:
手机在低温下也白屏,显示变慢,甚至没显示。民品就这样,应付不了苛刻条件。

我们做的一个东西,为了回避这个问题,就一直用数码管。数码管的卖3000,液晶的卖50000,那也不做液晶。

在北方,野外,车载设备,零下30度很正常,-40也不是没见过。总不能让一群工人傻白白地站在雪地里等20分钟,让你来加热屏幕吧!

楼主:
谢谢楼上兄弟们关注,俺再捣鼓捣鼓.

白屏时触摸功能也正常,说明ARM核心板工作基本也是好的,只剩下ARM到8816之间的通讯了,抑或者是8816复位不良造成的.可惜8816的资料少.

换过液晶屏,与屏无关.

网友E:
你换过工业的屏吗?楼上的兄弟??

网友E:
看起来兄弟是做车载的的东西吧???

网友F:
很可能是8816供电的3.3V电源IC有问题。

网友G:
晶振和复位。复位脚上加大电容,延迟一下。等晶振稳定后再有复位信号即可没有问题,谢谢~!

网友H:
我也遇到过,没解决

网友I:
国内液晶做到零度以下的很少吧,低温白屏正常,见怪不怪了,哈哈。

网友J:
重启可以恢复说明不是LCD屏的显示受温度影响所致,而是元件参数的温漂所致,电路设计不够合理时会加剧这一问题,重点检查复位时序和时钟电路。

网友J:
补充:有时电源的上升斜率过低也会导致,所以同时还要检查电源部份,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电源的电压上升过程,同时比对复位、时钟电路的状态。

网友K:
补充:有时电源的上升斜率过低也会导致,所以同时还要检查电源部份,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电源的电压上升过程,同时比对复位、时钟电路的状态。
引用 网友J:

纯阳大哥说到点子上了。前段时间刚碰到过TFT偶有上电白屏、需要电源复位一次的问题,最后查到根源就是各电源上电时序有些临界、不满足屏的时序要求。

楼主:
10楼兄弟同行吧?
11楼,12楼,13楼所言极是!
确实8816供电的3.3V LDO有问题,晶振也有问题(低温不起振)!

21不乏高人啊!

网友L(2012-05-07):
1# winshing 假设你的液晶屏规格书上标明的温度范围是-20至+70度的话,那么当你在-22度的时候直接开机启动的话,液晶屏是不会有字显示的。如果机器在-20度之前已经开机了,当温度跌倒-22度,液晶屏应该还能显示的。至于跌倒多少度还能显示,要实验一下的。也就是就是说液晶屏在其标称的温度范围点的时候,直接启动一般是白屏,直到温度升高之后才显示正常。

网友J(2012-09-23):
纯阳大哥说到点子上了。前段时间刚碰到过TFT偶有上电白屏、需要电源复位一次的问题,最后查到根源就是各电源上电时序有些临界、不满足屏的时序要求。 ...
引用 网友K:
这个有点的抽象了,能说的明白一点吗?

网友M:
建议降低通信速率看看

网友:
你那液晶屏的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

网友N(2013-11-01):
遇到过同样问题,是5V电源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