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谁能看懂这个电路?

楼主(2011-12-09):
1.大家谁能看懂下面这个电路是什么反馈组态?(摘自清华 华成英的PPT)
2.请问你们的答案是“电流并联负反馈”吗?
3.请问"电流反馈用于稳定输出电流",也就是说输出端的电流并不会因为负载电阻的不同而产生不同,这句话对吗?
4.若2.3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,那么针对此题的问题来了:Uo的电流并不会不受RL变化的控制啊?也就是说流过RL的电流随着RL取值的不同而各不相同,怎么能叫电流反馈呢?
希望我没有将大家绕昏。总之一句话,为什么输出电流随RL变化还能叫此反馈为电流反馈。

补充:现在,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:这个RL可能确切叫RL’,是RL的变形,在这里用电阻R4和RL代替原本的RL,可以这样打圆场吗?请大家拍砖!

补充:我还有一个疑问:清华的华成英那本书6.2.2末尾这样写道:“串联负反馈适用于输入信号为恒压源或近似恒压源的情况,而并联负反馈适用于输入信号为恒流源或近似恒流源的情况”。那么像此图这样采用“ 阻容耦合方式接入交流信号的分立元件电路"与”输入信号为恒压/流源或近似恒压/流源“这两者难道不是矛盾的吗?

网友A:
反馈是指将电路输出电量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反馈网络,用一定的方式送回到输入端,以影响输入电量的过程。
1、你接的负载不同,输出量也不同。
2、反馈的结果是“影响输入变量”不是让输出保持恒定。

网友B:
3 不对吧

网友B:
电流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只是稳定输出电流 并没有 “输出端的电流并不会因为负载电阻的不同而产生不同”效果 不然就成恒流源了

网友C:
电流负反馈有稳定电流的作用,但作用有多大要看反馈深度,只有很深的负反馈其输出电流才近似不变。比如说恒流源就是有非常深的电流负反馈,所以输出电流近似不变(实际上也是有少许变化的,只是很微小可以忽略罢了)。当反馈深度不太大时,即便是有电流负反馈,负载电阻的变化还是会造成输出电流的变化的,只是比起没有电流负反馈来说,由于电流负反馈的存在,使得输出电流的变化变小罢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请看我最新回复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你的回答倒是比较有道理,不过我的另一个疑问刚加在帖子里,还烦请释疑解惑!

网友D:
电流稳定和恒流是不一样滴。

楼主:
我又怀疑这个RL可能确切叫RL’,是RL的变形,在这里用电阻R4和RL代替原本的RL,可以这样打圆场吗?

楼主:
虽然结贴了,还是希望有识之士可以和我讨论一下此话题 10# 林之夕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