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门电路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设计想法是有3路电压从l110V分压后进入lm339和基准电压比较,输出高低电平再通过cd4075或门电路,输出给光耦,进而控制继电器开合。
但现在问题是 例如110-30 继电器可以动作一次,20-0v动作一次.但是30-20有波动,继电器处于半吸半合的状态,但过了这10V左右后就稳定。前辈们,可以有办法解决嘛?

网友A:
建议楼主Q1换成PNP驱动试试

网友B:
无论9脚是高或者低继电器都会有动作?

楼主:
或者我 前辈能提供下小信号切除的相关电路么?

网友C:
R1 10k是不是也忒大了点

网友D:
减小R1的电阻值,另外光敏二极管那边采用和R2分压的形式输入三极管的基极应该会比较好。

楼主:
问题是现在 存在个零漂。高低电平 不能马上转换,有个忽高忽低的阶段。不知道这个信号怎么才能切除

网友E:
这个应该不是零漂的问题,应该是继电器驱动电流不够。

网友F:
不清楚110-30 、20-0v、30-2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。
没法吸合是因为电流太小的原因,不是零漂。零漂指你4075输出低电平了,三级管输出的电压还很能吸合继电器。

“高低电平 不能马上转换,有个忽高忽低的阶段” 你指那个点的电压,整个过程VCC和4075的输出稳定吗?

楼主:
目前:110v到30v、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,继电器动作一次。
降20v到0V,继电器再次动作一次(既归位)。
在30-20v的时候继电器滋滋的响,我误认为是零漂。前辈们纠正是继电器电流不够。
我的想法是比较器lm339输出的电压要求30V以上继电器常开,低于这个电压变成常闭。
问题是不是低于30v后就常闭,而是存在一个过程 。10v左右变化,继电器才动作。vcc稳定的5v  lm339输出端就已经是随110v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。应该说lm339输出不稳定 导致4075也不稳定

网友G:
光耦多余

网友H:
估计楼主电路是比较器前面电路问题。如没猜错,被检测的电压可能存在较大纹波,不是平稳的直流。电压在30-20V时刚好是比较临界点附近,受纹波影响,比较器输出周期性脉冲,使继电器回来动作。
BTW,这里的4075是多此一举,比较器输出端直接并联就相当于“或”的逻辑关系,并联后可直接驱动光耦。

网友F:
光耦多余
引用 网友G:

在这个原理图当中是多余的,因为电源没有隔离。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我看了你这一段以后想到的。
30V到20V 你是不是不想它吸合,你只要它在110V~30V,20V~0V吸合。不吸合时也这是这时候3075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的?
如果是这样,我之前的分析错了,是零飘。

网友F:
如果上面的假设是对的,你量一下4075输出低时,Q1的基极电压。如果高了,可以接一个大一点的对地电阻。可能是光耦的暗电流间三极关半打开。

此外,考虑一下11楼的问题,如果电源不是隔离的,光耦是在这是没用的。

网友I:
应该是检测没回差,处于震荡状态。

楼主:
谢谢 前辈们提醒,这个问题我注意过,实际的电路,是双电源。我会仔细研究大家说的,今早马上进行测试。:)

网友J:
XUE XI XUE XI

网友K:
4075好像也是多余的,光耦也是多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