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给我指导哈,要设计一个电压电流的测量装置

楼主(2011-12-09):
要求测试(1)用单片机测30-36V直流电压,0-10A的直流电流。
2)用单片机测30-36V交流电压有效值、平均值、交流电压的频谱分析
        (3)用单片机测0-10A交流电流的有效值、平均值以及峰值。
   老师说要自己弄一个设计方案,请高手帮我看下要用什么单片机,怎么设计!
   跪求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交流电的频率范围是多大?

楼主:
不好意思 电脑在实验室 没及时回复  是50hz的

楼主:
还说要用单片机实现 能不能帮忙看下,指点下啊 谢谢了

网友A:
就50Hz,还做频谱分析?

楼主:
不知道啊 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我准备用单片机做fft算法 怎么样啊?
  顺便问一下 那个降压采样电路怎么设计啊
   谢谢了

网友A:
单片机就找你熟悉的带几路ADC的。
要想做频谱分析或者FFT,首先要明确频率范围。
电压采样很简单,就用分压即可
电流测试也不难,用商品10A分流器,然后用运放放大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 前几天忙着搞这个 忘了来回帖 太有用了 你做什么的啊 这么厉害啊 呵呵

网友B:
直流的很简单,就不说了。

交流的主要是采样和放大电路,送MCU的ADC,FFT可以直接计算了。
注意FFT的学习,对内存大小有要求。

楼主:
恩 谢谢了 是这样的。电路都设计好了, 就差程序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