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菜农助学交流] [第五期]板子收到了,挨打击了。

楼主(2011-12-09):
早上收到板子,立刻开包试用,就遇到问题了。
过程
用keil(4.22)打开光盘里的18B20例程,首先遇到的是找不到头文件。指定了inc目录以后,编译通过。

连接上调试器,首先提示固件版本过低,要升级。点击YES...升级……成功。下载一次以后,就不能再下载了。

然后去nu的官网下载Nu-Link的最新驱动,安装,再次升级Nu-Link 的固件,成功。

然后问题接着来了。
首先是一直提示芯片不匹配:

QQ群里,九哥说一点“是”,然我就点了两次。出现以下的几个画面。然后有回到上面的那个图。

九哥 说用ICP 试一试。然后又跑官网去下ICP,擦出……重写。keil终于可以连上了,暗自高兴中……

开始调试,又出问题了!

keil不断提示 “Program terminated! Please stop the debugger!”

然后,无招了……

SOS,求助。

网友A:
芯片型号有没有选对?

网友A:
现在用ICP软件,烧写是否正常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型号都是对的。
ICP能正常擦写,就是在Keil下不能正常调试。

网友B:
用ICE 重新擦出芯片以后..装上  官方下载的最新 link驱动包!

我昨天晚上出现过那种情况(因为我疯狂拔插link)

ICE重新擦出就好了。

如果提示 擦出不le 。 要你断电等情况。。。操作步骤..线断开link与板子的连接(板子不能供电),在点LCE连接,在插link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哦,我也试出来了……这让我想起做LPC2000的ARM7也时不时遇到类是的问题,用ISP擦除Flash,然后又可以用了……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哪来的光盘啊??没有啊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去下载啊,发货单上写着地址的。
我下了东西,地址忘了……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官网上下的驱动

网友E:
哪有光盘呀      我那就没

网友F:
Program terminated! Please stop the debugger!”

这个表示程序已经运行完main函数了,是正常的提示。

main已经退出了,当然要提示用户一下。如果啥都不显示就结束,
用户会以为没进入调试状态呢。

网友G:
Program terminated! Please stop the debugger!”

这个表示程序已经运行完main函数了,是正常的提示。

main已经退出了,当然要提示用户一下。如果啥都不显示就结束,
用户会以为没进入调试状态呢。 ...
引用 网友F:

谢谢酒鬼解答!!!

农民要开始为HotWC3战斗了~~~

网友H:
期待菜农的HotWC3升级版~~~

网友I(2012-11-30):
我也遇见了 keil不断提示 “Program terminated! Please stop the debugger!”

问了FAE说是一台电脑只能接一个ICE:funk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