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有信息者提供下字库下载的地址

楼主(2011-12-09):
需要24x24点阵或更大的,如有别的办法得到字库也行。谢谢!

网友A:
你找个字库软件就可以了啊。http://www.mcutech.cn/downsinfo.php?tid=23 这个是取模软件。
你如果想自己做字库,有一个TS3的软件,你网上看看吧

楼主:
楼上,我找到了TS3,但不能生成C语言能处理的数组,生成的提字库文件,下面该怎么做?

网友B(2012-04-05):
下载地址: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23679841.html
你可以用这个软件试试,它生成的是bin文件,相对而言,采用bin文件的格式,增减语言更加方便,且减少了编译时间。如果是使用在不支持文件系统平台上,则需要自己写个小工具将bin文件再转换一次(转换成数组形式)

楼主:
谢楼上!我下来研究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