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锂电池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锂电最大放电电流以1C为常见,但大容量的由于内部并联和散热的原因可能要偏小。
楼主的容量是4800Ah还是4800mAh?

楼主:
不好意思,写错了  应该是4800mAH

网友A:
锂电由于结构的原因,比如内部发热和引线限制,4.8Ah的电池也就是4.8A最大电流。
另外,锂电池,尤其是电池组,一般都有保护板,而根据用途,保护板的最大允许电流可能要更小一些。

最后,锂电也分好多种,如果是铁锂的,那么一般最大放电电流要更大,尤其是动力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