群创5.6寸屏的VCOM 和POL该如何接

楼主(2011-12-09):
请教有用过群创AT056TN52 的5.6寸LCD的吗,其中的VCOM(输入口)和POL(输出口)是如何连接的?数据手册中没有说明,其中VCOM有Vcac和Vcdc两种情况,代表什么含义。有用过的帮助说明一些,多谢。

楼主:
群创的LCD数据手册,为什么一句都没有提这两个端口,难道这两个端口不重要吗

楼主:
找了一天,代理商都不知道这两个端口该怎么连接,有的论坛有人也询问过,但都没明确说明。

网友A:
vcom基准电压,必须的。pol待看资料分析后才知道了。

网友B:
你手上的屏是模拟屏,需增加TCON板转为数字屏接口。你可以在淘宝上搜索。

楼主:
产品数据手册中没有,只有应用手册中有外围电路,需要自己搭建,网上找到一点资料,但得自己验证一下。

5楼说,这款屏是模拟屏,但我看数据手册接口并行24位RGB的。

群创的资料VCOM和POL的电气特性很难找到,只有厂家有,很多代理都没有。

楼主(2012-01-10):
经过查找从一个代理商哪里要了一份5.6寸彩屏的应用手册,上面有相应的应用电路。但是,POL和VCOM电平标准,频率都没有说明。在调试中测试出POL输出是0-3.3V的方波,频率74.6KHz,经过大电流运放后,输出VCOM交流信号,频率不变,幅值放大约1.7呗,之后在VCOM上叠加一个直流量。最好VCOM输出-1V值4.9V的方波。  这款屏是数字屏,必须利用屏POL的输出,经外围运放叠加直流量后的输出在送至屏的VCOM引脚。
应该是很少有人用群创这款5.6寸商业屏,所以资料很少,调试也费了很多周折。
希望上面描述为以后用到这款屏的开发人员,节省些时间。

楼主:
VCOM是一个参考电压,对应这款屏而言这个参考电压,是一个叠加直流量的交流脉冲波形,占空比50%。
调节VCOM可以改变屏闪烁程度。具体功能原理,还得看液晶显示方面基础知识。

网友C(2013-01-15):
你好,我也正在坐这个屏的驱动,目前VGH、VGL、VL的供电电压均在推荐工作范围内,但是POL引脚时钟为低,没有方波信号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D:
蹭一下,随便问个问题
Make sure that RCH = 2’h0 when not using the resizing function (RSZ = 2’h0) or there are no remainder pixels.
2'h0是代表二进制00吗

网友E(2014-06-09):
你好 我在论坛上看见您发的帖子 我想请问 您的VCOM 接口问题解决了吗 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  我没有POL 口 我只有VCOM 口 我清楚这是基准电压 我的使用说明上同样没有说明基准电压的大小 如果您有时间  希望得到您指点  谢谢  期待您的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我在论坛上看见您发的帖子 我想请问 您的VCOM 接口问题解决了吗 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  我 ...

我用的那款屏按我在上述帖子中所述可以实现控制显示。
我当时用到的是群创5.6的真彩裸屏,需要具有液晶控制器外围的MCU来实现液晶控制。那款屏具体型号记不得了。你用的屏先阅读好数据手册,没有POL端口的话肯定和我用的屏处理方式不一样的。可以联络代理商要应用手册看看。

网友F(2014-10-14):
引用 楼主:
经过查找从一个代理商哪里要了一份5.6寸彩屏的应用手册,上面有相应的应用电路。但是,POL和VCOM电平标准, ...

您好,那个应用手册可以发我一份吗?我也正做接口,被这个两个接口郁闷着。发我邮箱:1187470326@qq.com

网友G(2015-05-06):
您好,我也用到这个屏,请问:POL经过运放后是不是直接连接两个VCOM就可以了

网友H(2016-03-01):
引用 楼主:
经过查找从一个代理商哪里要了一份5.6寸彩屏的应用手册,上面有相应的应用电路。但是,POL和VCOM电平标准, ...

楼主:5.6寸彩屏的应用手册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?我现在VCOM遇到个棘手的问题,没有参考不知道自己电路问题出哪里了。。我邮箱1160409486@qq.com。。。。谢谢!!

网友I(2017-12-09):
引用 楼主:
经过查找从一个代理商哪里要了一份5.6寸彩屏的应用手册,上面有相应的应用电路。但是,POL和VCOM电平标准, ...

楼主你好,能把应用手册发我一份吗?谢谢 邮箱1285759102@qq.com

网友J(2018-04-11):
不知道LZ的液晶是什么类型的

网友K(2021-07-01):
这个资料发给我一份吧,我调试,始终没调试通,418650303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