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功放电路工作不正常啊

楼主(2011-12-09):
本人初学者,自己安装书上搭了一个电路,没有输入时,测得6点输出电压有-2V,是不是不正常啊?正常应该是0V吧。当输入正弦波时,输出也不正常。

原先用9018的,现在改成5551就可以了,但是输入5V 1hz的正方波后,输出却是1V 1hz的方波,而且输出信号变成了过零点的交流方波了

楼主:
三极管没有5551,我用9018了,这个应该没关系吧

网友A:
不正常,差一点点还可以,2V肯定不正常。
检查上下2个电阻的阻值是否一样。

网友B:
你先把你的负载改为2K试试。

网友C:
点3与点6之间接个50K的电阻,负载换成180欧以上.

网友A:
LS二位分析的不对,和负载太小有什么关系?
如果负载短路,输出就是0V了。
所以,输出负载越小,越接近0V才对。

网友D:
理想情况6点应该是0V,实际使用时要接近0V.你的电路没问题,估计是2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相差过大,或是2个电阻误差过大,和负载没有关系。

网友E:
2个三极管参数相差过大。需要增加深度直流负反馈稳定工作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原先用9018的,现在改成5551就可以了,但是输入5V 1hz的正方波后,输出却是1V 1hz的方波,而且输出信号变成了过零点的交流方波了

楼主:
换了一个三极管就可以用了,静态工作点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