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死机的原因?

楼主(2011-12-09):
我有一个产品,用泉笙的单片机控制3个水泵+一个交流永磁同步电机,控制部分采用单片机+同向驱动器+光耦+继电器驱动IC,继电器是触电型的,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控制水泵的开启及停止一切正常,控制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开启一切正常,就是在控制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停止时会出现单片机死机的原因,找不到原因,无语了,欢迎大架盖楼讨论。

网友A:
CPU电源是否隔离?
继电器的位置在哪里?
是否有用光藕隔离?
电源是否干净 纹波多少?
上PCB图?

楼主:
CPU和继电器不再同一块板子上,光耦合理后的控制信号用排线连接到继电器的PCB上

网友B:
布线和原理图的问题。
别告诉我*近CPU的电源滤波电容一个都没有。
别告诉我布线是自动布线的。

网友C:
CPU和继电器不在同一块板子上,控制信号光耦隔离后用排线连接到继电器的PCB上 ?

网友A:
光耦是在CPU板上还是继电器板上?莫非在继电器板上?
那估计问题在CPU电源这块的问题居多.
请贴图分析

网友D:
布线和原理图的问题吧。

网友E:
还是放图上来比较容易分析。

楼主:
已上图,自己顶起来

网友F:
你说的死机是怎么死?死法不一样,问题点就不一样。

网友G:
晶体的2个小电容的地没看到